联想Y40-70 单集成显卡会掉电吗?

楼主(2017-05-22):
一开始是独显装不上驱动,加焊后开机一看到LOGO 就掉电,去掉独显供电也是这样,是不是独显一定要工作才行?
显卡从值也是一样,会不会显卡挂了?有遇到过的吗?
这个显卡又贵。。。216-0846033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帮你顶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现象,估计是显卡挂了,显卡太贵一直舍不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现象,估计是显卡挂了,显卡太贵一直舍不得换

但不换也不行啊,用集显也用不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独立显卡坏了

网友:
刚拿到显卡,准备换上看行不行!

网友:
楼上的 换了独立显卡  行不行啊???回个话啊

网友:
我的没有独显    只有集成显卡  还没动板子  现在机器没有掉电的现像吗

网友B:
我这个也是  用集成显卡就掉电  搞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是  用集成显卡就掉电  搞死人了

是显存短路,你测一下 有个电感是给显存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是  用集成显卡就掉电  搞死人了

之前有台联想也是加焊一下 显存就短路真特么见鬼了!型号好像是V4000!现在又遇见一台直接拿去保修!

网友D:
楼主继续更贴啊 换了显卡好了没有  还是显存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台联想也是加焊一下 显存就短路真特么见鬼了!型号好像是V4000!现在又遇见一台直接拿去保修!

可以刷几个BIOS 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台联想也是加焊一下 显存就短路真特么见鬼了!型号好像是V4000!现在又遇见一台直接拿去保修!

跟BIOS 没关系的,就是显存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继续更贴啊 换了显卡好了没有  还是显存供电短路?》

显存短路,后面全换了!搞定

网友E:
跟BIOS 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BIOS 没关系?》

没有关系的,就是加焊后显存短路,下次遇到你们要注意啊!

网友(2017-06-23):
我的故障一样,我把8棵显存拆下重新植球,重焊还是进LOGO掉电,可能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存短路的不多

网友:
还是显存问题,显存供电短路了,断开供电后后,能正常进系统了,只有集显在工作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实在不行只能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楼主是说加显卡之后显存短的还是之前就是显存短了呢

网友:
改集显不止是断集显供电,还有BIOS,断耦合电容,该电路

网友:
我把独显与显存全拆了,折Q126显存供电,现在用集一切正常

网友:
进LOGO会掉电呢!进LOGO后主板就会切换到独显工作,独显有问题所以就自动掉电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