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rev1.02 没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22):
同行急匆匆的拿来一张主板,看起来挺高端的。。。。
型号P8Z77-V

问客户故障说上电就掉电,然后会再次上电。。

知道故障就直接上电,心里想应该是供电没出来或者BIOS 问题。。。

测到内存供电.15
桥供电1.0V
1.8V 供电正常
VCCSA供电正常 0.9V
CPU供电0V  不正常。。。
看芯片供电CPU脚位  得知4脚是VRMVCC  测了一下为0V

查看4脚供电来源。。

4脚供电来源于一个8脚芯片 型号是UP7704

测得8脚芯片的234脚供电  EN 都有5V   都正常 可是芯片没有输出。。。
这个芯片V星主板上面用得多,用在3VSB 的待机电路上面。。。

翻芯片盒子 没有找到这个芯片。。 客户也急。。。
就直接飞个3.3V 的电压过去就好了。。。

在一个二极管上面飞到电容上面3。3v

主板完美的跑码。。。。修复

 会员14429952元2023-9-4 13:39

网友A:
小谢!你总算知道怎么修Vcore了,不枉平时我对你的指导啊。

网友:
华硕板子挺难修的,楼主技术牛逼,点位很难看,图纸没有,我最怕的就是修华硕的机子

网友:
精华,原创非你

网友:
有图看起来就是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谢!你总算知道怎么修Vcore了,不枉平时我对你的指导啊。

。。。。我有一句你们四川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网友:
材料省了,修好了更是赚钱哦。。赞

网友:
你是把那个八角芯片拆掉 再飞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谢!你总算知道怎么修Vcore了,不枉平时我对你的指导啊。

是叫买嘛匹么,我开个玩笑

网友B:
好在是VCROE主控无VCC供电,我今天修的华擎P67菲特拉提也是无CPU供电,多方判断最后还是换了桥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在是VCROE主控无VCC供电,我今天修的华擎P67菲特拉提也是无CPU供电,多方判断最后还是换了桥修复。

你的P67 估计应该是没有SVID吧

网友C:
小谢不枉我多年细心指导。终于出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谢不枉我多年细心指导。终于出师了

你又是谁呢~~~~~

网友:
芯片耗电低,随意飞个供电没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缺供电引起的

网友:
犀利 干净利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P67 估计应该是没有SVID吧

桥能发出时钟,但发出的CPU_PG信号偏低。会掉。最后换桥修复。

网友D:
附件是点BIOS还是点位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件是点BIOS还是点位图啊

都有,带1.02 的是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