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电路元件替换

楼主(2017-05-22):
看了几天教程,觉的背光是弄清楚了,什么爱疯、华为、小米、oppo,只要自己电脑里有图纸的,都拿出来跑跑背光电路。昨天来了个暗屏iPhone 6,小心拆下主板,打入背光信号名称,快速定位背光电路。

打开位子图,测背光电压输出不正常,觉得升压隔离二极管坏的可能最大,拆下万用表测试又觉得没坏,手上没苹果料板,升压芯片就先不考虑了,就是电感 二极管坏手上也没东西替换,有几块米2的板,是不是可拆过来测试测试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下D1501两端的波形,再确定是不是升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B:
这颗常坏,我买了50个。但是正反阻值如果没问题。换了应该也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颗常坏,我买了50个。但是正反阻值如果没问题。换了应该也没有用

哪家淘宝买的 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家淘宝买的 推荐下

很多。照型号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下D1501两端的波形,再确定是不是升压二极管坏了

楼主这么说肯定也是不会用滤波器的

网友D:
看楼主在D1501上标了一个坏字,还以为搞定了。原来只是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在D1501上标了一个坏字,还以为搞定了。原来只是怀疑

就那几个东西,升压电感有可能,电容可能性最小,尽管没短路,芯片不良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二级管是升压使用的,安卓机里的升压电路使用的二极管也是可以拿来换的。

网友:
你要先测他的供电和信号线阻值是否正常先,不用盲目去怀疑,这个二级管其实拆下来二极管档一侧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只要大小一样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如果拆下里测量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是没有坏

网友:
安卓和苹果使用的二极管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