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S220笔记本 LA-7041P REV 1.0 不触发,短接PQ301修好OK

楼主(2017-05-22):
HINKPAD S220 笔记本,版号 LA-7041P REV 1.0  ,待机0.008,触发后0.016,COMS放电 故障依旧,拆机量 PL401 PL402 3VALW和5VALW 正常; 公共端 对地498欧,电压17V; 量到 PQ301 正向 反向阻值 都是 0欧,拆下PQ301测量 也是 0 欧,  准备更换1个小 P管, 找了芯片盒和料板,都没有,大P管也不好改装,只好直接拆掉PQ301把 PQ301的D S极 连根线(情非得已),测试触发 开机 OK!

网友:
不要直接连,装电池会短路的?

网友A:
上楼说的问题! 我考虑过了!我仔细看了电路图! 直接 连线没有关系! 因为 还有第二个隔离管Q302,可以 隔离切换,所以,不会对电路造成 严重影响! 事实 也  没有问题!

网友:
充电到一定电压的时候 不会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楼说的问题! 我考虑过了!我仔细看了电路图! 直接 连线没有关系! 因为 还有第二个隔离管Q302,可以 隔 ...

不会短路的!  看看电路图,就明白了!  事实也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