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Tool在WIN7系统中启动就卡死

楼主(2017-05-22):
按网上说的把迅雷卸载掉也没用。启动就卡住不响应了。最小化任务栏点不出来。

网友:
电脑注销一下,在开就起来了。多大的事。其他软件先不开。我都这样玩

网友:
这软件我WIN7 64位也能用,只不过要调整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打开。

网友:
注销一下总算不卡死了,但出来个出错信息。license error 501,什么鬼以前能用的,什么时候不能用了。

网友:
碰见一个问题,太想把原因找到,不过实在是不好找,也不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是用虚拟机解决了,XP下稳定。

网友:
和某个软件冲突,你下次打不开时,依次退出程序,退对了马上就跳出出错框,点掉出错框后再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