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张HD4350显卡和up6161s14 ic代换

楼主(2017-05-22):
今天来了一张HD4350亮机卡,说检测不到显卡,接过手后一看,看来这张显卡当了蟑螂窝有一段时间了,腐蚀有点厉害了。 上机试试,没有显示,再插集成有显示,是识别不到显卡。看看背面没有掉件,测测供电,发现没有核心供电,拆开散热片看看0V 测mos管没有坏没有短路,这卡没有什么零件到背面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测测供电正常但没有输出,因为腐蚀的有点厉害等等越搞越坏 就想换换驱动ic试试不行再说,一看是UP6161s14 手上没有,看看pdf,这芯片的资料很少。 和平时的RT9259排列一样,9和10脚不管,直接代换, 电压出来并出画面 ..........................

平时看到有论友问其他芯片能不能换,看看手头上的料板,拆来另外2个ic 分别是 APW7067W和6549CBZ,没有看pdf,跑了输出脚一样就代换进去试试,结果一 一出电压和画面,无图无真相。如图:  APW7067N亮机图: .......................6549CBZ 亮机图: 手上没有其它驱动IC了,所以维修和电源管理IC的代换就到此结束。如果坛友有其他
IC型号也能代替的也可以说说

网友:
HD4350显卡备份的BIOS

HD4350显卡备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