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板号ITX-N270,不开机求图纸分析

楼主(2017-05-22):
工控主板,板号ITX-N270,不开机求图纸分析 芯片组为N270+945GME+NH82801GBM。主板不跑码,各大供电正常,复位也是正常的,求修过此板的亲们分享一下主板BIOS和图纸资料。

网友:
这种工控板资料是比较少的……试过换CPU好过…………

网友:
换CPU不行的话,就很有可能是82801GB桥坏了

网友:
N270的CPU坏的比较少,虚焊的情况倒是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