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2):
原帖求助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0219-1-1.html

已经锁帖了,故另开一贴好歹有始有终有个结局

找了一个点位图,发现点位图软件PCBRepair Tool需要xp才能打开

现在谁还用XP啊...于是搞了一个虚拟机装上XP 妥妥的~

有点位图就是好~ 跑线最让人头疼了

测试了所有供电都正常

P_VCORE_PG  1.15v
P_VRMPWRGD  3.3V
时钟第9脚 C_PG  3.3v
IO第69脚  CK_IORST#   3.3v
南桥 VRM_PG   3.3V

版主们都说供电正常干GB ,万念俱灰啊..我只要是修到换桥的地步都是直接报废

看着板子成色还是不错的,舍不得扔...这一放就是一两个月...嗨~~~

今天难得空闲没事就又拿出来研究,翻了翻老帖...看到了"轩辕思天"版主说:测测CPU时钟和CPU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对啊.我怎么这么傻啊,供电-时钟-复位 大纲都给忘了,往常基本都是修供电比较少修到时钟复位

查点位,因为不知道时钟和复位的完整名字,所以就依个翻 带有RST 和CLK 之类的都查

翻到了H_CPURST#

测HR32电阻一端没电压信号,另一端为1.2V,看电阻的注释为62欧,测了下也正常
判断此信号为VTT_OUT_R从电阻另一端提供而来,准备就绪正常的,只有时钟正常了复位信号才会引入,所以继续查时钟的信号

翻到了R_CPUHCLK 这个信号 应对的CRN9排阻220,22欧 测了两端电压只有0.1V不正常,正常为0.33V,

看了此信号只有ICS9LRS954A4GLF时钟芯片提供,于是直接废板找了同型号ICS9LRS954A4GLF更换时钟芯片,更换好上电测试电压为0.33V正常了,上cpu 内存,触发...跑码...~! 点亮! 哦耶!

结论:时钟芯片CPU部分时钟信号模块坏,导致CPU无时钟信号不跑码,更换时钟芯片

今晚给自己加鸡腿~哈哈哈!
感谢 轩辕思天 版主的提示~  感谢CCTV~感谢MTV

网友:
此板子3代内存,千兆网卡,老平台不可多得!我也有一块儿,可惜让耗子给糟蹋了!

网友:
这种板不跑码,都以为桥坏了,卖了不下50片了

网友A:
其实桥没那么容易坏的,那些回收废板的G41 价格是最高的 30-35一片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不跑码华硕的,我快修的,无复位,在摸时钟芯片冰冷没工作,运气好是PG拉低导致后续的时钟不工作,有些不跑码是PG引起的,修到有几台了

网友:
果然供电、时钟、复位这个维修套路很重要。有时候供电修多了往往会把剩下的两项给忽略

网友:
这板CPU风扇电源插下边的822排阻和时钟是重灾区

网友B:
你上假负载测不到CPU时钟电压不正常么?

网友:
G41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后桥坏的几率才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桥没那么容易坏的,那些回收废板的G41 价格是最高的 30-35一片

没干过桥的  广州过来收 我们这边40-45一片

网友C:
曾经手里有20张华硕这型号板子,都是时钟芯片问题。淘宝上买了30个时钟芯片,其中坏的就有近20来个。当时真想骂人,潮汕机翻芯片业务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假负载测不到CPU时钟电压不正常么?

测的时候当然是要上真CPU 才能测出时钟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曾经手里有20张华硕这型号板子,都是时钟芯片问题。淘宝上买了30个时钟芯片,其中坏的就有近20来个。当时真 ...

我勒个去~ 这概率也太大了吧...  太吓人了...  我都是在 小苏本本 那拿的也还行,其他家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勒个去~ 这概率也太大了吧...  太吓人了...  我都是在 小苏本本 那拿的也还行,其他家比较少

我就是在小苏本本拿的货。还有一次是RT9259,10个,全军覆没。20块打水漂,也懒得去理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在小苏本本拿的货。还有一次是RT9259,10个,全军覆没。20块打水漂,也懒得去理论。

我记得论坛有个帖子就是曝光好多  翻新店家的 其中就有这个小书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论坛有个帖子就是曝光好多  翻新店家的 其中就有这个小书本本

行业如此,现在我宁愿拆料板,或者没件就不修。也不想去买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在小苏本本拿的货。还有一次是RT9259,10个,全军覆没。20块打水漂,也懒得去理论。

RT9259我也拿了20多片 暂时换了十几个 没有一个毛病的 也是小苏的  思天兄运气不好啊  有料板就拆料板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9259我也拿了20多片 暂时换了十几个 没有一个毛病的 也是小苏的  思天兄运气不好啊  有料板就拆料板的 ...

用怕了,以后尽量用拆机,不会去碰新买的芯片。

网友:
PCBRepair Tool在WIN7下选兼容模式,XP sp3.不行吗?

网友:
这种芯片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