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基带屏蔽罩拆法

楼主(2017-05-22):
苹果6基带屏蔽罩拆法

我拆了很多ID板的基带屏蔽罩。 但是都遇到了问题,拆下屏蔽罩后 就*#06#无串号。
我想请教各位,你们怎么拆的,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风枪加烙铁

网友:
先拆背面的屏蔽罩

网友:
上面的黑胶要铲光。不然你是吹不动的。

网友:
为了避免高温吹出问题,我都是用指甲剪剪掉的

网友:
可以给屏蔽罩使用洛铁加一点锡,比较好拆

网友:
因为基带罩中间有一排铁焊到主板上,所以不容易下来。我一般都是用大口径风嘴+高温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