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241Wa亮一会就灭

楼主(2017-05-22):
开始能亮机分钟,然后黑屏,重新开关机,背光亮一下就灭,指示灯正常。开机测5V  12V供电正常。判断为升压板保护了。升压芯片为mp3398,用示波器测量第12脚,最高电压达到1.27V,这个芯片超过1.23V就保护。板子上12脚由输出电压经过R833(10K)和R815(330K)分压而成,经过计算输出超过41.8V就会保护。用外接升压板测试正常亮灯的电压也在41V多,距离保护电压太近了。直接加大R815的阻止,找了个560K电阻装上。试机1小时,没问题。

网友:
确定灯条正常这样改没问题。

网友:
也许灯条有问题呢

网友A:
这样改没根本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没根本解决吧

楼主改的 输出取样分压电阻
难道 是LED升压控制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真正的故障点没找到!
期待返修。

网友:
我还以为是背光坏啦

网友:
我这有个一样故障的联想l2060wd,第一次开机能用几分钟黑屏,第二次一两分钟,然后就几十秒就黑屏,现在订了改led的套装,打算改led

网友:
应该外挂灯管试一下

网友:
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应该测下灯管啥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灯条有问题吧

网友:
外接升压板,会保护吗?  分析的挺好,但感觉会返修,看看灯条吧

网友:
外接升压板怎么装?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返修

网友:
难道是设计缺陷

网友:
应该不是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