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D I7-D2 开机无线重启

楼主(2017-05-22):
  客服拿来说是开机不显示,。通电看跑马感觉是BIOS坏了。再论坛下了个刷了还是一样 南桥的2M.  又 再刷了个EC的4M 还是一样。又跑到淘宝买了个原装的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色。这时候看到CPU下面的电感和背面的电脑颜色发黄,通电一模电感发烫。电流上到1,0左右不动 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想换几个上下管拆下来发现是复合管。由于手里没有就没换,。求助大神解答,。是芯片引起的还是管子引起的

网友:
有轻微短路的地方吧楼主 管子发烫并不一定是管子坏了,发烫只是证明流经它的电流过大!

网友:
是不是温控的问题呢。。。

网友A:
先想办法把这几个管子换掉看看吧,主板没有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想办法把这几个管子换掉看看吧,主板没有短路吧?

主板没有短路。各大供电都有 就是CPU供电有1.73V了 感觉高了

网友B:
这机器CPU供电是个问题,CPU特别易挂

网友:
有些管发热也属于正常。

网友C:
只要不烫手,应该没问题

网友:
芯片的问题大点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烫手,应该没问题

就是烫手,点不亮  不烫手的时候就亮机。开机50次能有一次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CPU供电是个问题,CPU特别易挂

复合管都喊了 芯片也换了 电容 也换了  还是发烫,没有CPU换, 只能无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