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掉电

楼主(2017-05-22):
上午送来的机器,开机上到1.2掉电,去掉内存不掉电,因为是二修机,发现多处维修过的痕迹,还断过线,查待机3V 5V,3V电压3.4V,5V电压1.7V,其他电压都是正常的出了,来论坛查了下,这个机子待机是有5V的,没有3V,后来仔细看看,发现BIOS被动过,心想刷个BIOS试试吧,刷完测了下电压,5V出来了,3V没有了,OK了?上电,亮机

待机3V5V电感

待机3V5V电感

版号

版号

K56CM

K56CM

网友:
楼主捡到死鱼了。。。好运气

网友:
山热片看看 有没有坏

网友:
厉害了 好运气

网友:
感谢非常有帮助

网友A:
这什么逻辑,感觉瞎编

网友:
BIOS导致的

网友:
难道是个二修机,bios被上一家刷过了?

网友:
这个主板 楼主 最后只刷的bios就好了  那一休还不郁闷死

网友:
华硕坏的很多Bios ,不知道一修是怎么修的!!捡钱了

网友:
哈哈哈  现在机器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运气不错,是不是上家把其他毛病解决了,刷了bios还不行,就不修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逻辑,感觉瞎编

因为一天连着两个都是掉电,刷BIOS好的,现在电脑的BIOS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
现在机器一般都先刷个bios 然后在考虑别的

网友:
华硕机子就爱坏BIOS

网友:
厉害啊,大神级别秒杀

网友:
好了就是巴适

网友:
华硕机器太多BIOS坏,所以除了短路,不管什么问题,先刷个BIOS。会有奇迹出现。

网友:
朦到了  不是每件都這麼容易的 互相鼓勵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