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坑爹维修

楼主(2017-05-22):
5月份的生意超级淡,没事做就修下放了挺久的主板,第一张,昂达H61V,原本的问题是接不接内存开机都嘟嘟响的,线刷个BIOS,还是老样子,好呗,加焊下桥,200度,加焊2分钟,上机,哈哈!显示了,当然,没这么简单,既然显示了,那就装好散热器,接好硬盘,装个系统试下稳不稳定先,结果才安装一半,花屏了,心想是不是加焊的不行,要换个,二话不说,马上拆下,花10几分钟换个上去,再次接上装系统试机,嗯,不错,这次终于可以顺利的安装好系统了,放下酷狗,10几分钟后来看,还是正常的,没死机,OK,关机下一张,尼玛,啥情况,关机不断电,再开再关试多次,还是一样,靠,这破板,心想会不会是换的桥还焊好或者有问题,又花了10几分钟换个上去,开机关机,靠,还是一样,不知道怎样修了,I0是NCT5532D,手上没有这个IO换不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有碰到过这板关机不断电的哥们麻烦说下哈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期待楼主能修好分享下经验。。。。。

网友:
那你干嘛不查pson阿

网友:
关机不断电的换个IO再说。

网友:
嗯   先找个IO换了再说

网友(2017-10-29):
闲着没事,也在研究,故障一样,出发报警4声,有没有内存一样,电压正常。正准备找个bios先刷下试试看呢

网友:
楼主厉害,内存不过,连值都不打,直接加焊桥,更重要的是,竟然还好啦,楼主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