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联想新圆梦F328接硬盘就卡LOGO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22):
如题,有修道过的吗?分享下经验
卡LOGO

网友:
坏道可以隐蔽,但在前面的话最好换个,硬盘也不贵,

网友:
装硬盘就卡logo的话,可以先换一下硬盘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再就是测量硬盘接口数据,对地阻值等

网友:
换硬盘测试,不行就搞主板,

网友:
机器卡LOGO一般是硬盘坏了, 如果硬盘是好的有些机器南桥出问题会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