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进水简单维修,版号LG4858L,维修老炮慎入

楼主(2017-05-22):
同行送来一台g480,说是按开关,电源灯亮,屏幕不显示,没说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放下后同行就走了。上午一阵小忙,于是中午吃过饭后就看了一下,通电待机电流0.01,触发后电流跑到0.05就不动了,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最喜欢修这种了,二话不说直接拆机。

拆机后仔细观察了一下板子,果然有情况,发现有几个地方有微量进水。用洗板液清洗后,测量各个测试点没有短路情况,于是上电发现还是原故障,没办法只能找出电路图慢慢查了。

测量的过程中,待机3,5v都正常,发现5V_S0,3D3V_S0,1D5V_S0这几个电压都没有出来,而前级电压都正常,于是测量这三个电压的控制脚RUN_ENABLE_ALL_G都为0v,于是顺藤摸黄瓜找到了r3626,这里发现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点压(这里板子上是没有这个电阻的,直连的),二话不说马上飞线,通电后电流喜刷刷的往上窜了,然后装机拷机没问题通知同行来取鸡。

最后附上g480的图纸和bios,这个机器是有两个版号的,大家不要弄错图纸。

网友A:
简单明了。干净利索,经验要不断积累

网友B:
哪个大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明了。干净利索,经验要不断积累

谢谢,每天都在学习中,希望和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大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哪里能买到?

这是个保险,找个同样大小的换上即可,实在没有找个0欧电阻或者导线直连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大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哪里能买到?

哦,,,原来是过客一个。保险丝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