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板号X550ZE REV:2.0屏接口高清照片

楼主(2017-05-22):
这里感觉像缺件

补充一下,机器修好了,这个转换芯片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这点位图也没有标零件数值的。只能根据点位连线对照实际电路分析了。

网友:
点不亮?LVDS信号管理IC很容易坏哦,换过没有

网友:
缺个二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