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REV1.03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7-05-22):
华硕H81M-E,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求大神指教,BOIS刷过,,有修过这样的没··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吗?如果是用户,还是送修为妥。

网友:
测量各大供电

网友:
缺少电压……。

网友:
肯定是缺少关键性电压或者信号。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检测,我劝你还是送修或者去质保。

网友:
是修电脑的,电压都正常,BOIS也刷过,

网友:
电源呢,各大供电呢

网友(2017-06-25):
信息太少,楼主不是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