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17-05-22):
G470 不开机,待机偏小,3V 5V出来了,换EC 刷bios都无果 最后查出来是底部触摸板左右键按键边上的休眠管子坏了 导致LID出不来 拆机就正常。。。。
刷BIOS

网友:
是拆掉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连上 不知道 ce端有没有上拉电流

网友:
直接拆掉就好咯!!!这是送钱呀!

网友:
怎么查到休眠键上的啊?

网友:
LID#信号。 果然是这个

网友:
拆掉了没有休眠状态了,最好还是补上去

网友:
我一般碰到不开机的 都会直接把休眠拆掉

网友(2022-04-10):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2026-04-04):
又学了了一招,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