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 AMD 独显的 卡第一版LOGO,怎么修?

楼主(2017-05-2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Z585 独立显卡的,开机卡LOGO 就不动了。开机按F2  有提示正在进入SETUP。。。的英文提示,但也进不去。 会是什么问题呢?BIOS?硬盘 USB 等外设都不接 也一样!!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A:
BIOS刷了几个,其中有一个BIOS刷了 能过LOGO,但过LOGO后 灰屏!!!! 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几个,其中有一个BIOS刷了 能过LOGO,但过LOGO后 灰屏!!!! CPU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不卡logo了,灰屏也有可能和独立显卡有关系呢

网友:
量一下南桥  好像有电容短路了吧   南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