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1.02 不复位

楼主(2017-05-22):
电脑店和彩票店开在一个门面。中间隔开了,因为没有生意,天天睡大觉,下午刚睡起来,这边模具加工店的老板拿来一台转程序的老古董来修,破破烂烂的,电源还是个杂牌的。接电开机。风扇转,以为是内存接触不良。断电拔硬盘电源线,把黑乎乎的内存拿出来擦了一下,放进去还是一样。 插上诊断卡,没复位。

就说主板坏了,要不要修。他说看看,就取板出来,接给我电源,还是一样没复位。(其实我不会修主板,偷看了几期迅维的主板或者笔记本的教程而已) 就用万用表测各项供电。内存1.2V (偏低其实是正常的。桥供电1.2V 1.8V   CPU VCOER 1.29V 总线供电1.05V   最后这里翻了船,测PCIE13 .14 没0.4V 。不了解时序。以为这个是先出的,直接给他换了个时钟芯片。嘿嘿,汗颜 。 当然最后还是一样不复位

cpu供电都出了,只能老实打开点位看VRMPG的转换电路了

一看就看到了不正常的地方,PQ100的C级只有0.9V左右,正常应该是3.3V  点了一下B级 有个0.57V的电压,正常应该给他上面的那个三极管给拉低掉才对

PQ101的C级直接连到了PQ100的B级的, 受控于PQ101的B级,用表测它的B级 也有0.57V 的电压,低不低高不高的。反正感觉应该是这2个有一个坏了。直接用镊子夹了一下PQ101的CE级,看了复位的灭了, 直接用风枪去了PQ101  ,没想通,直接去了不要,不能复位,还是得老实装一个

吹的塑胶件惨不忍睹, 不过装上去了就能正常复位亮机了。

现在网站鼓励发帖,没什么技术 反正凑个热闹,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多多指正。虽然是开店的,但是没有学过维修。现在又没了什么时间去进修,经常逛论坛。看到很多大神真的厉害,看的盗版教程很多都是月饼的,确实很厉害 。我是达不到了。发这些帖子别笑我就OK

网友:
楼主你修饿很不错啊!看起来就像是专业的维修了。

网友:
真的假的没系统学习可以分析的这么好吗

网友A:
哥们你发错版块了,这是笔记本维修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发错版块了,这是笔记本维修版本

是啊,看到发错了,我以为会有管理移过去的呢

网友:
这是信号级维修,看盗版教程能达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厉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