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进水 4声报错维修

楼主(2017-05-22):
同行机器  拿来机器是不触发  待机电流0.034跳变  拆机发现主板正面多处有轻微进水氧化  酒精处理一下   仔细看了一下  没有明显的断线烧毁   测量待机电压也没有  待机芯片LDO 5V电压一直跳变  怀疑有短路或者芯片坏 3v 5v阻值正常  打了一下LDO5阻值偏低    去掉LDO5的所有电容依旧短路   怀疑待机芯片自身问题  直接拆了  发现 还是短   不得不把所有LDO5的去向彻底查一下   经图纸查看只有一处了 内存主供电芯片用的是这个电压看图 直接换了芯片  测量正常  换上待机芯片  待机芯片用RT8210B代换的  插电自动上电了 以为好了  就装机器 测试一下   等装个大概的时候 上电 4声报错   电流也只有1次跳变  拿掉内存2声报错   4声说明机器检测内存出错  因为机器是进水的  拆开仔细测量内存所有条件  数据 时钟 电压都在正常  正想刷bios之际  突然想到  内存不过 会不会是内存管理模块有问题  直接找了一块CPU换上  电流一蹦一跳的告诉我好了  到此维修结束了

网友:
没遇见过只知道是内存模块这部分

网友:
楼主威武,老司机

网友:
CPU也坏了?

网友:
CPU坏,主板坏,不知道客户能不能修了,不修的话,又白忙活了,

网友:
是内存供电芯片烧了CPU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