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E220CE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22):
]康佳LED32E220CE液晶电视电源指示灯亮绿灯,不开机。正常情况亮绿灯说明机器处在开机状态,待机时亮红灯。此机是三合一主板,检查主板供电电压正常,查看打印信息发现是引导数据损坏引起的不开机。RT809H编程器连接电视读取原机数据,对数据修复后写入电视,电视完美开机。分享修复后的数据. 康佳LED32E220CE 串号LKH1237K2002413BSXX1

网友A:
查看打印信息,这怎么做到的??命令行登录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打印信息,这怎么做到的??命令行登录上去?

对,我也想知道怎样用这软件打印信息。选工具里面的打印信息后提示联机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想知道怎样用这软件打印信息。选工具里面的打印信息后提示联机失败。

809软件的设置里面有个"串口信息打印",开了,接上电机机的vga然后开机它就会把自检信息打印出来了...

网友:
电视维修利润还好,迅维也该上这方面的教学,祝迅维越来越强大

网友:
电视维修谱及一下电脑维修的兄弟们

网友C:
809软件的设置里面有个"串口信息打印",开了,接上电机机的vga然后开机它就会把自检信息打印出来了...好牛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9软件的设置里面有个"串口信息打印",开了,接上电机机的vga然后开机它就会把自检信息打印出来了...好牛的 ...

809H功能如此强大,看来我没有买错啊

网友:
上次碰到过一台没搞定  我的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D:
楼主 我想知道 如何打印 信息   如何 判断引导程序 问题 谢谢

网友:
  如何用液晶打印信息检修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300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想知道 如何打印 信息   如何 判断引导程序 问题 谢谢

如何用液晶打印信息检修故障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3003-1-1.html

网友:
目前没有维修液晶电视这块儿,顶多修修显示器

网友:
数据异常,引起不开机。
重写新数据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