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500418AS有敲盘声如何判断是磁头问题还是固件

楼主(2017-05-22):
一块希捷500G硬盘,7200.12的盘,通电时,有嗒 嗒 的响声,响个十下电机就不转了,我自己判断应该是磁头卡在盘片的上了,但也有可能是固件问题导致的敲盘?还请大家给这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12代的硬盘,敲盘通过经验讲百分之90以上是磁头的问题,其他情况造成的非常少见

网友A:
磁头可能性超大

网友B:
这种基本两个请,先刷固件 跑校正,在考虑磁头,现在硬盘太多水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本两个请,先刷固件 跑校正,在考虑磁头,现在硬盘太多水货了

跑校正的话,会不会损坏硬盘里面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可能性超大

我也怀疑是磁头卡死的问题,我感觉还是先给它刷个固件试试看

网友C:
经开盘检测,为磁头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开盘检测,为磁头问题

是磁头卡住还是坏了,我有块盘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一般先刷固件不行再换磁头吧

网友:
可以先刷个固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磁头卡住还是坏了,我有块盘也是同样问题

是磁头损环,不是卡住,

网友(2017-07-02):
大部分都是磁头的问题。卡住的情况很少

网友:
Always head problem I think thaat head 0

网友:
一直敲盘还是敲一会就停?如果是敲一会就停,有可能是固件的问题,用工具修得试下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

网友:
掐指一算   磁头挂了

网友(2018-02-14):
应该多数是磁头故障,敲盘的除了恢复数据,基本废啦。

网友:
磁头故障是机械盘的软肋,一般就没有修复价值啦,除了重要数据

网友(2018-04-08):
经开盘检测,为磁头问题。。。。。
楼主都开过盘了,是做数据恢复吧,盘肯定是报废了

网友:
楼主经开盘检测,为磁头问题,开盘后换磁头能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