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重启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22):
重摔的机子 各项功能正常 指南针 陀螺仪拆掉了 换过U2 装屏开机电流最高能到1.4A 两三分钟自动重启 重新刷机也不行 刷机过程不重起 电流最高时cpu很热 cpu的几路供电都接过电源 只有1.2V 有85MA 不知道怎么搞了
自动重启

网友:
U很热说明有漏电的情况。重启一般是I2C总线出现问题。

网友:
摔过的机器也有可能是CPU虚焊了导致的,或者漏电

网友:
建议查查i2c总线吧

网友:
看看逻辑码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