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华硕M5A78L-M LX REV1.00 BIOS V0406

楼主(2017-05-22):
华硕M5A78L-M LX REV1.00 BIOS  V0406

1603 1502这两个版本刷过后   此板网卡驱动安装不了
0406这个可以正常使用网卡

M5A78L-M LX R1.00 V0406.rar

网友A:
这BIOS集成了MAC地址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BIOS集成了MAC地址了吧。

这个没研究过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研究过  谢谢指教

华硕板子都这样,新BIOS里面不集成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