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HONE 停用模式,或者等待47年 如何退出来?

楼主(2017-05-22):
只是换个屏幕而已,本来是可以输入刷机密码的。。 但屏只有一半触摸正常的,后来换了屏幕就变成等待47年。。 刷机还是恢复 居然也通不过。。  ITUNES 显示未知错误 3194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47年退出来?

错误后开机又是上面这样。。

本来想说可能电脑问题吧。。 电脑都重新装了WINDOWS 7 64位。。 (装了两次,第一次32位 说版本不够高啥的,明明软件都是最新版的,后又装了64位的)

插能上网的卡能打的进来电话,时间还是在1月份。。 连接电脑时间也调不过来。。后来换了台电脑刷过去了。。

网友:
这。。。。退不出来不成砖了,我没有遇到过,不知道能不能清空硬盘解决。。。

网友A:
上次我这有个客户的ipad也是这样,他的是插卡版,把手机卡插进去自动对时间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这有个客户的ipad也是这样,他的是插卡版,把手机卡插进去自动对时间就恢复正常了

IPHONE 5C呢

网友B:
插个能上网的手机卡进去,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网友:
固件版本不兼容,或者是网络,数据线都有可能。

网友:
平板跟手机是有区别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个能上网的手机卡进去,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还是一样呢。。

网友:
时间能对上,就能退出来。

网友:
id锁锁住了吧

网友:
一般连电脑或者插卡时间对上就好了

网友:
只能说后续关注,希望楼主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短接了,时间变0了。想办法把手机时间调整好,就好了。

网友:
重启一下呢。

网友:
这个可能是前置摄像头排线,我以前遇到过5c换屏幕开机就出现英文。,偶尔发现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用爱思助手,一键刷机

网友:
想办法把时间调整好,应该就可以退出来了

网友:
插个能上网的手机卡,一般情况下苹果都是自动对时的,然后重启下

网友C:
楼主最后换电脑就刷过去 啊?http://chinafix-com.oss-cn-hangzhou.aliyuncs.com/data/attachment/forum/201705/22/212134w6xgnuxggf6xxzgm.jpg.thumb.jpg这个报错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换电脑就刷过去 啊?http://chinafix-com.oss-cn-hangzhou.aliyuncs.com/data/attachment/forum/20 ...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不过我后来直接用苹果电脑刷过去的。。  普通台式机重装也没用就换苹果的试试看。。。  也有可能网络也不一样吧。。  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不过我后来直接用苹果电脑刷过去的。。  普通台式机重装也没用就换苹果的试试看。 ...

恩苹果电脑系统好些,刷机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