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4h主板维修

楼主(2017-05-22):
客户送来华硕机器,按开机键机器指示灯亮,但是不开机,拆下电池上可调电源显示到0.3几a的电流然后掉电到待机,明显cpu电压没有出来,和客户说主板问题,客户同意维修,拆开看见cmos电池在主板上的,随手放了次电,插上电源好了。给同行个思路,碰到这样的可以先给电池放个电

网友:
很多笔记本都遇到这情况

网友:
又捡钱了啊

网友:
不开机,先放电,惊喜不断

网友:
华硕的有些放电会好,程序坏的也多

网友:
放电有惊喜,维修有乐趣

网友:
一般放电有没有时间规定为准

网友:
华硕放电会有惊喜的,有的大电池拔了都会好

网友:
不返修就没事

网友:
ASUS也遇过联想也有的

网友:
我咋就碰不上呢?

网友:
这个还得试几次,华硕返修不好搞

网友:
很正常 新机器更多放电就好的

网友:
其他的牌子我遇到过。数量不多。不过运气还好啊

网友:
我曹,为什么我都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运气好的时候,一天两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