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认USB键盘鼠标,不认U盘

楼主(2017-05-22):
DELL 380认USB键盘鼠标,不认U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没打开呀!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回答问题专业点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楼主解决没

网友:
先把系统给重新装一下,再不行的话就测量一下usb的数据,供电,时钟,对地阻值等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然后再查下USB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啊 或者移动硬盘线不好

网友:
是不是BGA问题

网友:
加焊试试吧

网友:
放电重置BIOS试一试

网友:
用PE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啊 或者移动硬盘线不好,usb供电,数据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