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H81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22):
顶星F-H81S不触发,先查供电,3.5VDUAL都有,开关有电压,ATX电源针阻值正常,刚好手上有一模一样的,测了一上晶振有0.13左右的压差,但为了保险还是换了,因为有一树一样的, 同时也换了IO,都还没有触发,把上面的灰清理一上,非常计细的看了一下,没有表面的断线情况,最后只好看电路图,测了一下开关针,PWRBTN#到IO,IO输出开关信号都能测到3.3-0-3.3的跑变,刚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到陡弟没事做,就叫他换个南桥试下,没想到OK,哈哈

网友:
题目H81图纸H61

网友:
图纸和板号都是61的,题是81的:liuhan:

网友:
真以为你发的是H81的图呢

网友:
比较好奇你拿来的8系列的桥?店里常备的有?

网友:
这个板还换桥,能收多少银子

网友:
楼主,你修的到底是H61还是H81?

网友:
啊,搞错了,是F-H61S,是H61的

网友:
顶星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