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

楼主(2017-05-22):
各位主板掉电你们是怎么解决的,知道故障点在哪里不我今天遇到好多块都是这样的不懂怎么解决哪位高手知道的可以说声咯或者讲个方法也可以的

网友:
不是,那么板子都掉电,这人品太.....

网友:
供是===时钟====复位,,,,,一船是供电,短路

网友:
掉电主要为缺少某个电压,电压不正常,PG也为低电平,拉低其汇合点电压导致掉电。维修办法是找到其汇合点,先断开再找出少哪个电压或哪项PG不正常。其次短路也会掉电保护

网友:
一般都是缺少供电

网友:
我感觉应该先学学基础知识

网友:
掉电的先要分清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才能往向进行。

网友:
现在的板子,缺某个关键性供电或者关键性信号就会上电掉电。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上电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测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