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维护知识求解答

楼主(2017-05-22):
我第一次上门不懂怎么解决网络问题,有谁指导一下新手入门咯或者讲个方法也行的我很想知道一下的各位大神们

网友:
恭喜你,可以先冲电脑城入门的

网友:
具体要看什么网络问题的

网友A:
先要学会做网线,再学会怎么样设置路由器,再自己尝试一下组建一个小型网络来玩玩!!可以尝试一个路由接四台电脑,或者一个路由接一个交换机再接几台电脑,再自己把这个局域网弄乱,接着慢慢寻找故障点,如果你能把问题解决,基本上就算学会了组网了!
    第二步,再学会组网的基础上,学习如何设置共享文件,同系统之间共享文件,不同系统之间共享文件,打印机的共享,
  第三步,网络安全,!!!!这个无法教你!我自己都不懂!嘻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学会做网线,再学会怎么样设置路由器,再自己尝试一下组建一个小型网络来玩玩!!可以尝试一个路由接四 ...

其实我也是只晓得设置一下路由之类的!其它还不会

网友:
找个师傅带带

网友:
找本网络入门的输看看

网友:
百度,度娘是个好大娘

网友:
你那里没有老师傅带你么  别慌

网友:
搞不好的让你师傅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