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机器进系统太快,无法进入bios,完美解决

楼主(2017-05-22):
为了更好支持6代CPU,现在bios固件默认设置为UEFI启动和Fast Boot开启,所以我们按F2或者del,已经来不及进入bios设置了。下面是本人进BIOS方法,以联想YOGA 4为例:1.更新和恢复---恢复,选高级启动,重启

2.重启会自动进入这个页面,如果要启动U盘,选使用设备,如果要进BIOS,选疑难解答

3.高级选项

4.UEFI固件

4.进BIOS

网友A:
联想的笔记本大多数有个一键恢复按键,开机按恢复按键就会可以出来启动菜单,里面就有进BIOS ,启动菜单,恢复,正常启动,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B:
无知。你还是先看看笔记本的“说明书”,再来“乱说”。联想笔记本,你知道那个“小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笔记本大多数有个一键恢复按键,开机按恢复按键就会可以出来启动菜单,里面就有进BIOS ,启动菜单, ...

哦,多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知。你还是先看看笔记本的“说明书”,再来“乱说”。联想笔记本,你知道那个“小键”吗

说明书早不知飞哪里去了。不过还是多谢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知。你还是先看看笔记本的“说明书”,再来“乱说”。联想笔记本,你知道那个“小键”吗

联想机有个恢复健的,在开关边上或侧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机有个恢复健的,在开关边上或侧边

有的在电源接口处。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但是还是要发点有点养份的贴子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进BIOS可以直接按一键恢复那个小开关,里面有进BIOS的选项

网友:
有些有一键恢复键,特别是超极本,有些可以进系统关闭快速启动开机按也可以进BIOS

网友:
很多机器快速启动进不了BIOS  要在系统里面-电池选项里更改(点击更改不可操作选项里的-快速启动)

网友:
太麻烦了,有密码咋办?按着Shift键点重启就行了

网友:
联想的我一般按一键恢复开机,这样可以进BIOS设置

网友:
以前一直傻傻的按F2,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
请问下 一键恢复  会不会系统都给恢复了?

网友:
还好吧,都能进去

网友:
很明显。。。。是来弄分的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启动模式都改了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我一般用外接键盘操作的。很麻烦。

网友:
现在新款机子都是用触发还原键进BIOS

网友:
每个机器都不一样,这个只能针对YOGA

网友:
不错不错 我昨天晚上给一个联想什么型号我忘记了 F1到F12都试了 就是进不去BIOS *脏话*原来在侧面电源口边上有个小孔 用小针桶一下 就开机直接进BIOS了 客户看了我还以为是新手

网友:
触发还原键进BIOS

网友:
大部分进不了系统才安装系统,需要进BIOS,所有用还原键进BIOS,才是硬道理

网友:
高级设置里面是可以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