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20笔记本偶遇

楼主(2017-05-22):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E420开机进系统花屏,大家是不是会去加焊显卡?以前我也会这样直接拆机加焊,但是之前我碰到过几次,没有盲目干显卡,要是开机花屏那无疑是显卡,进安全模式OK不花,但是进设备管理里边。好戏来了,就认到集显,虾米情况独显没了?看C壳面板是独显的啊,先把集显的禁用,进系统OK,再看设备管理里边还是就集显一个,想到E420独显不工作,或者没工作电压,机器还是会集显开机的,不会像别的机器不开机的,后来把集显启用重启进系统还是花屏,换了个CPU 好了不花了,这款机器CPU坏花屏的第一次,问题是独显怎么就没了?难道客户坏了一段时间了?一直用的集显,最后检测是CPU 坏,独显坏。跟大家随便聊聊,反正我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网友:
cpu坏的花屏的确很少见,一般都是不开机!

网友:
呢個問題真係冇頭緒:bukaixin:

网友:
我我也碰到过,进系统就花,进PE 没问题,只不过我碰到的是集显。直接换CPU就好了

网友:
集显,独显一起坏的少见,不是BIOS引起的?

网友:
CPU引起花屏的不多,不错的经验

网友:
集显在CPU里面,我也遇到过,CPU坏开机花屏的

网友:
cpu坏了花屏遇到过一次,好像是B470 集显供电铁壳管烧坏了导致集显烧坏了,能开机,但是花屏

网友:
可能风扇很久没有清理,温度高了吧  先烧独显 再烧CPU

网友:
因为这集显就是集成在CPU里面的?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独显+集显,俩一起坏的还是不多的,单独坏哪个都正常,现在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