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80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17-05-22):
收到同行送来一片V星MS-7680 REV1.0 主板,开机不断重启,除了总线供电不出,其它供电都正常,此主板是通过LM358 控制一个场管(P75N02)出电压的,系统通过一个5脚(S2-00 PSA97W)IC 控制P75N02,测5脚IC 1脚有3.3 2脚0V 3脚3.3V  4脚没有电压   5脚没有电压,果断找一块旧板拆件换上,电压输出正常,可以说是秒杀。所以发文是因为这个五脚IC 在很多主板上都有同样的故 障,

网友A:
五脚芯片是提供基准电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脚芯片是提供基准电压的吗?

V星都五角小芯片容易坏了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脚芯片是提供基准电压的吗?

5VSB 转 3VSB  然后这个用在什么cmos  pci的A14 等等

网友B:
这5脚IC十分容易损坏,不仅仅是V星,华硕,技嘉上面也是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5脚IC十分容易损坏,不仅仅是V星,华硕,技嘉上面也是如此。

是的也有提供基准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也有提供基准电压输出

对,比如IO的3.3V待机,AMD板子上的VDDA2.5等等。

网友:
V星这个芯片,通病来的

网友:
这种板子    最好赚钱了

网友:
5脚芯片用的少,不好找。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最烦V星这些小5脚、6脚芯片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经验分享,维修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