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05-22):
接一台SONY MBX-224笔记本电脑 开机无显 电流上到1.65A无显示 量电压正常3V 5V 1.05V 1.8V等都有这机子CMOS电池漏液 但没有发现有断线 以为是显卡虚焊 加焊后还是一样 没有办法只能查找显卡的供电 无意中发现PU14 3.4脚无电压输出 5脚有5V 8脚开启电压有3.3V 量3.4脚输出对地无短路 应该是PU14坏 换之OK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都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来几张图纸的就好了,学习 了

网友:
没图纸也能修出来, 也是牛

网友:
这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话语轻描淡写,实着功力深厚

网友:
这笔记本使用环境很潮呀,都长绿皮了

网友:
PU14是干什么的?输出电压是5V?

网友:
这是不是显卡小供电啊

网友:
功底深厚才能如此轻描淡写啊

网友:
SONY的好修,楼主威武

网友:
这个修了有桥虚焊的,显卡的也有

网友(2020-09-09):
谢谢楼主愿意分享经验

网友:
第二张图片感觉没穿裤子

网友:
Good work. can you tell us datasheet for this mosfet

网友(2023-11-30):
修好了就行

网友:
大佬,PU14的5脚VIN对地只有1.5V,这个怎么追查呢,小白求助,愿不吝赐教啊,谢谢!该供电及整个显卡供电原理图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