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22):
同行送来的二修DELL M411R 修过待机部分。接电源待机0.01,电源指示灯闪下就灭了!再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测得待机,3.3V 5V正常。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EC BIOS (感谢论坛朋友提供的BIOS下载)刷完现象一样。没办法,只能查线路了。打开图纸

测PQ16 +3.3V_sus. 0V 不正常。3脚控制极为低电平,所以PQ16载止没有输出。顺藤摸瓜,测PQ13,拔掉电源,从新上电。测PQ13 SUS_ON为0V,按下开机键变为3.3V,证明有开机的动作,测PR94的另一端有12V左右电压,而PQ13的3脚只有1V左右。那么问题基本锁定在PQ13本身不良或者PR94开路。先拆掉PQ13,再测PQ13的3脚,有10V。更换PQ13,顺利上电,亮机。

网友:
DELL 新点的机器 电压转换经常有问题

网友:
这种PQ13复合MOS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按照时序修,有待机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时序分析得很不错嘛,迅维科班出身的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后继开启电压被拉低

网友:
就是转换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
6脚的管子不好代换!!!还得对着图纸找!

网友:
广达的板子电压好修,怪故障头痛

网友:
z这板子有这个通病,5v转换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