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5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5-22):
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电脑型号:Z475
主板板号:DAKL6CMB8D0
版本:REV : D

机器故障:有时能触发、有时自动触发、有时待机过大不触发(问题真TMD多
拆机后裸板图
上电能触发电流不变,测各个电感的电压,3V/5V有,测桥的待机+1.1V_DUAL有,内存1.5V有,+1.2V_VDDPR这个去CPU的一个电压没有电,测显卡供电+1.8V-GPU没有,CPU供电没有。
上电自动触发后点流升0.2A左右,测电感电压只有显卡供电和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都OK。
上电待机过大,电流升0.3A左右,测电感时发现EC发烫,换掉EC后就不发烫了,也不出现待机过大的现象了。
         EC图
上电触发后电源灯一闪一闪,电压也随着灯时有时无,这是一直在掉电重起啊。
由于此板是广达代工的,所以有一个PG汇总,这个电压没有电会掉电,那我就先从CPU供电的EN开启脚的电源好开始修。
CPU供电的第9脚是开启脚,开启信号脚EN_+VDD,测得无电压,EN_+VDD是由VDDA_PWRGD上拉的。如下图
PR235没装,所以VRON不参与开启CPU供电。继续追查VDDA_PWRGD的来源。
VDDA_PWRGD来自于这个电路,看看PU10的上电:3脚4脚供电、2脚开启、6脚直接输出电压、1脚输出PG。
测量3脚的3V电压只有0点几扶,4脚由5V的电压,2脚也有开启,继续追查3v供电的来源。
来到了这个二级转换电路,这个电路是由3/5V待机转换的,所以测PQ82的G级电压只有5V左右,(PR163没有装所以这里没有分压)正常应该是15V,很明显是电压被拉低了。测PQ66的G级待机有5V且触发后会被拉低,这里是正常的,PQ95的G级电压MAINON是触发之后由EC发出的所以在待机时+5VPCU上拉PR165导通PQ66拉低PQ82的G级截止PQ82与PQ87,触发后高电平的MAINON会导通PQ95拉低PQ66的2脚截止PQ66,15V上拉PQ164导通PQ82和PQ87产生3V  5V供电。
我在论坛看到有人是换PQ82后好的,现象也差不多。
我拆掉PQ82、PQ87后测他们的G级电压,还是5V左右,我又拆了PC225故障依旧,测PR164的阻值也有1M,拆掉PQ66后15V过来了,把PQ66换掉后装上其他元件后,上电电流终于上去了!
看的我的心里是那个激动啊。最后附上亮机图!
发帖不容易,路过的别忘记加分哦!

楼主:
发帖不易,希望大家多加分

网友:
广达的+15V坏的实在是多

网友A:
这个机器EC带程序吧

网友B:
你在编辑一下把图传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EC带程序吧

恩,我都还刷了几个BIOS呢,最后修好了论坛里刷的BIOS不亮机,还是刷回原机BIOS才可以亮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编辑一下把图传上去就行

恩,已经补好图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有一颗仔细的心  技术不错  图纸分析的好

网友C:
楼主这思路定位是相当准啊,如果是我就没有思绪,因为经验不太足。分析的很适合我等初学者,学习了!后面有点儿绕就是,我有时候发帖也有点儿绕,嘿嘿嘿!从后往前看到3v5v的两个N管高电平导通15v没有,量对地阻值,如果正常就基本不用拆电容,直接拆pq66就解决了,已加分!

网友:
无语,加分在哪儿啊,没看到

网友C:
楼主你向饼哥反映一下为啥帖子不能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向饼哥反映一下为啥帖子不能加分!

这个版块是不给加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块是不给加分的

哦哦  那饼哥怎么可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块是不给加分的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那饼哥怎么可以加分?

他特么是管理员啊 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思路定位是相当准啊,如果是我就没有思绪,因为经验不太足。分析的很适合我等初学者,学习了!后面有 ...

这个机器故障 其实不用拆转换管 直接测PQ66的G电压 就可以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大多数都是分压电阻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思路定位是相当准啊,如果是我就没有思绪,因为经验不太足。分析的很适合我等初学者,学习了!后面有 ...

你就装吧 你都是老司机;

网友:
加分了,修得很仔细

网友E:
是不是设置加分,想给你加的饿,点击没反应?

网友:
基本功完美,思路清晰。

网友:
都不能加分的今天。二级转换电路就是得有图才能修,没图估计8月十五都不一点行呢。呵呵

网友:
LZ这修板基本功了得,思路清晰,

网友F:
想加你分都不行··找不到加分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加你分都不行··找不到加分按钮······

饼哥说我的帖子发的是金币区,不能加分。我只能表示无语

网友:
不错 ,写的很详细,加分了!

网友G:
我一直在找跟你加分,但就是没有找到,也只能先收藏贴子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老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在找跟你加分,但就是没有找到,也只能先收藏贴子了.....

嗯嗯,先谢谢你了

网友:
牛人一个,太有耐心了

网友:
理论针扎事实

网友:
写的好详细,分析得也很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io带程序的,容易坑

网友:
功力深厚啊 有一颗仔细的心  技术不错

网友H:
没错,广达的板着个+15V相关的电路比较容易出问题。一般都是被后级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广达的板着个+15V相关的电路比较容易出问题。一般都是被后级拉低了。

嗯嗯 就是不能加分,心无可恋啊

网友:
广达的主板这种掉电的,我修过好几个,缺电压,或者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设置加分,想给你加的饿,点击没反应?

这个版块无法加分的哦

网友:
LZ维修界的人才

网友:
有思路、有经验、老师傅

网友:
对着图纸看没那么难,就是在板上找原件看得眼花啊

网友:
按时序修机就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