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C200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5-23):
机器型号 :联想C200一体机
维修过程: 机器是朋友拿过来的,就说掉电

到手检测,上电 机器能亮 大约1秒钟 ,之后自动关机,可以再次触发。
同时显示器显示Power Saving Mode

英文意思 节电模式 ?
搜索论坛 ,有人说是BIOS ,个人初步怀疑BIOS可能很大,拆机

发现主板bIOS已经被刷过 ,依旧刷上论坛正确的资料  (搜索上图中的BIOS是正确的已经验证)

刷完BIOS故障依旧, 重点查主板供电等 ,无果。

后发现上电瞬间桥NM10发热近期严重。仔细发现桥上有轻微鼓起

图片不是很清晰 。
确定故障,报价 ,换桥

之后触发亮机。

》》C200 一体机 显示Power Saving Mode
除了论坛的案例BIOS ,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给下次会遇到的人以参考 。

网友:
桥,可能性比较小吧

网友:
楼主观察很仔细,是我的话可能没那么快把视线转移到桥

网友:
这种小黑桥坏的很多

网友:
这个桥很容易坏吧

网友:
讨厌这种小黑桥   坏的多  但是有时候又不能确定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桥坏了可引发各种奇怪现象。

网友:
手摸过热就第一时间怀疑他啦

网友:
LZ观察仔细,如果不是桥NM10发热严重。桥上有轻微鼓起,就不好是判断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