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C-MX/1333 能显示主板画面后重启

楼主(2017-05-23):
华硕 P5GC-MX/1333 能显示主板画面后重启 反复,请问大侠们,该如何查起…?

网友:
822排阻导致的

网友:
楼上兄弟能不能详细说说啊,这个排阻在什么地方的,如何代换

网友:
华硕的话,先把822排阻换掉试试看

网友:
过LOGO后重启,一般是带载能力差或者有关键信号不稳定。

网友:
这种情况的就不好查了    需要示波器双通道 对比 看哪个先掉  来缩小维修范围

网友:
822排阻全换了,没解决问题

网友:
检测卡 有代码吗  也有可能是卡USB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