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bga设备加焊返修率高问题在哪儿?需要大师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7-05-23):
同样一款型号的板子,别人加焊就能够持久耐用,几乎没有返修,而我也算是新手上路懂得不多,返修率高这问题自己很苦难,想让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小弟,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尝试过,加焊之前对主板进行烘烤

网友A:
先说说你BGA的手法和步骤,让大家来看看你BGA手法是否正确。

网友:
你没有掌握好吧

网友:
这个也要看是加焊的什么芯片,有的芯片本身先天就是有缺陷的,,,

网友:
天下乌鸦一般黑.不是你焊的比别人差.  客户反应的好,永远是别人的.  客户经常说在别人那搞好什么什么的. 那还找你做什么.  一般焊到摄子微推芯片能动为止.

网友:
好多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你不加焊整个桥,光在桥核心上用风焊轻吹一下,也能亮.

网友:
像这种加焊的  如果是笔记本的 风扇 最好改常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BGA的手法和步骤,让大家来看看你BGA手法是否正确。

风枪一百八十度左右将芯片周围的胶取干净,在周边抹上bga油让芯片四周均匀接触到焊油,在bga设备上加热芯片能推动后,继续推动5至6下,在过个几秒后结束,

网友:
我看LZ的BGA手法没毛病啊,很多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一百八十度左右将芯片周围的胶取干净,在周边抹上bga油让芯片四周均匀接触到焊油,在bga设备上加热芯 ...

BGA时候的温度曲线和风速呢?这个才是做BGA的关键点。

网友:
笔记本 显卡重置锡球 耐用点  风扇 在改下常转

网友:
这个真不怪楼主   大家的手法都是差不多的 有的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有的芯片是有铅的 有的是无铅的  温度也都不一样  所以楼主不要自责啊

网友:
加焊后,加强散热才是王道,很多AMD的南桥没有散热,加了散热片后,返修的基本没有了。

网友:
这个需要多练习 ,自己找手感, 返修的话 一般是芯片本身引起的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