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换屏后装感应无效

楼主(2017-05-23):
换了两个苹果7屏幕,装上去以后都是无感应,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把感应拆坏了?有多少人是同样的故障的。
苹果

网友:
不是吧?我换屏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还是我没注意。

网友:
还没接触到7 换屏的活 压屏的接得多 维修店接得不多

网友:
我到现在一个7的屏还没换过呢……基本都是6代和6S的这四款机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把那根小线扯到了,要和背光一起换就好

网友:
搞这要细心慢点,不然容易亏钱

网友:
你仔细看下排线,有没有被你弄坏。

网友:
前摄象头功能完好,就是唯独感应不能用,感应不连背光的吧?

网友:
排线没有断。

网友:
看看感应排线有没有断线

网友:
排线断线,换吧

网友:
给客人换屏之前有没有测试所有功能的?如果测试过OK的那应该是弄坏了

网友:
如果是压屏的话可能是盖板的问题,我遇到过,装原装屏好的,换后压屏就不行

网友:
小地方表示7还没接过

网友(2017-07-14):
楼主是黑色的屏吧。。感光位置没放准。拿胶水把感觉定位框粘准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