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278 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23):
型号 a1278 820-3115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没反应,但能充电。
查发现按开机键是SMC_ONOFF_L 能变低,往后查发现U5010 的7脚有变化(按开机键时)
而5脚一直是高电平。就是没输出。
从A1342的料版上拆一个Ic 换上修复。

网友:
修的简洁明了,思路准确判断,66

网友:
这个IC不关开关信号事他是产生EC复位的,开关是用来键盘组合键一起复位EC的

网友:
苹果的主板这芯片不好整的

网友:
苹果的主板这芯片不好找吧、

网友:
这个是EC的复位吧

网友:
能搞定苹果主板的 都牛人啊

网友:
lz这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一看就进了很多水的机器  这样的机器总是要测试好几天才可以出的 麻烦的

网友:
我的是 10年机器 820-2879-B 哦而能开机 什么都正常 进水造成的。(插上电池再插电源哦而就能开机,开机时F7040有12V 不开机时候瞬间就掉下来)。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清晰

网友:
有时不开机要查很多地方的。。。

网友:
简单易懂,一目了然啊。苹果的东西不是碰得很多。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