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 4 7 0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23):
接同行发来的机器 同行简单修过 CPU供电芯片
19V供电 飞过线

裸板发来的  接电源触发 上电  电流0.165秒掉
同时可调电源过流灯闪一下
经过多次触发测量  除CPU供电 和集显供电
其它电压均以正常产生
接下来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都正常了
芯片是95831 普遍的问题芯片
但是不着急换芯片
抄起示波器测量电感 前后端
测量到后端  看出了情况  导致不用考虑换芯片了

从波形可以看出  CPU供电 以经产生过了  只不过是刚出来就掉了
把CPU拿下来 测量CPU供电对地   短路了
首先把所有滤波电容扣了   还是短路
再把上管全拆了 还是短路
最后 拆烦了   上可调  1V电压  5A电流 烧
烧了半天  电流只有1A   没有明显很热的地方
于是加大电压  加到1.5V   此时再烧  电流以经1.5A了
烧了一会儿  摸到一个下管有点烫
将此下管拆除   CPU供电不在短路
最后所幸将芯片  和坏得下管全换了
触发亮鸡   请忽略碎屏   亮机请看箭头所指

网友A:
这个更多是VIN断线,下管短路确实很难找

网友:
学习 学习 有波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多是VIN断线,下管短路确实很难找

大神精验丰富啊    佩服  这个VIN估计也断线了 不然同行就不飞线了r

网友B:
学习了,这个机器一般是主板屏线接口的地方的一个电容短路吧?

网友C:
1.5V烧鸡,这个电压不会烧元件吗,一般CPU电压都是1点零几伏

网友:
下管短路!谁修应有耐心烦呀,上家没经住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这个机器一般是主板屏线接口的地方的一个电容短路吧?

恩   这是大短故障   的通病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V烧鸡,这个电压不会烧元件吗,一般CPU电压都是1点零几伏

CPU电压是1.0几V  不过后面的元件的耐压  可不是固定在1.0几V的    一般都会高几V的  所以没事

网友E:
轻微短路吗?下管短路电流不会很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轻微短路吗?下管短路电流不会很大吗

上管短路  电流才会很大   下管在没触发的时候  接触不到电压   触发后 电压一瞬间短路  马上就掉电了  没有多大电流

网友F:
一般下管短路 是不是要上下管一起换才安全点

网友G:
楼主真会省,下次要是开机小LOGO怎么解

网友H:
我觉得你屏幕碎的太个性,能不能别那么艰苦啊

网友I:
对地短路应该首先拆下管和电容吧,不该去拆上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上管短路  电流才会很大   下管在没触发的时候  接触不到电压   触发后 电压一瞬间短路  马上就掉电了   ...

这个解释非常满意,我最初也是这样想,为什么是触发后才短路掉电呢?明白了,谢谢指点,没触发前下管是没有通电的,所以不会短路,触发后通电了,但由于下管短路,秒掉,太对了,谢谢!不过想问一下,下管在这种情况能用万用表测试得出来吗?

网友K:
下管短路确实不好烧, 发热不明显

网友L:
下了CPU测到短路,用得着拆上管判断吗?这情况首先是怀疑电容而后就下管了,如果下管不击穿,就算上管全击穿也不会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电压是1.0几V  不过后面的元件的耐压  可不是固定在1.0几V的    一般都会高几V的  所以没事

多谢版主大大指点

网友M:
难修电路基本用波波,测不出就烧鸡!我的天

网友N:
我就是那个同行   被鄙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解释非常满意,我最初也是这样想,为什么是触发后才短路掉电呢?明白了,谢谢指点,没触发前下管是没 ...

可以 下管短路的话  拿掉CPU   应该下管的DS极还是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下管短路 是不是要上下管一起换才安全点

最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会省,下次要是开机小LOGO怎么解

小LOGO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屏幕碎的太个性,能不能别那么艰苦啊

能看见字就行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地短路应该首先拆下管和电容吧,不该去拆上管

刚开始就是先拆的电容   不管用  然后根据过流灯闪了一下   怀疑上管软击穿  所以拆得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管短路确实不好烧, 发热不明显

我不加大电压  电流也烧不出来  刚开始烧得 我都怀疑板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下了CPU测到短路,用得着拆上管判断吗?这情况首先是怀疑电容而后就下管了,如果下管不击穿,就算上管全击穿也 ...

拆拆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M:
难修电路基本用波波,测不出就烧鸡!我的天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就是那个同行   被鄙视了吧

我不相信你是

网友:
现在的贴子很有学习的价值

网友:
学习了,轻微短路好难找。

网友:
不怎么会用示波器的就不好修掉电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搞过一台  最终没耐心放弃了

网友:
至于这么惨么   整个破成这样的屏来测试,,,

网友:
没见过  上管不坏下管坏的

网友O:
是因为看到波形电压有瞬间出来 所以排除芯片工作条件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因为看到波形电压有瞬间出来 所以排除芯片工作条件原因吗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下管短路 是不是要上下管一起换才安全点

下管承受的电流比上管大得多吧,更容易坏,所以上下一起换更健康

网友P:
这机器检钱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机器检钱的吧

对于大神来说是捡钱的 可惜我是 小白

网友Q:
同行都会飞线了,还修不了供电吗

网友R:
屏接口电容 及CPU 那块是通病,短路后也要换掉隔离管子,其中一个击穿 。修好了,也算不错,屏都碎那样了还再用

网友S:
好奇怪哦 我觉的电感短路了 第一时间就是翘起电感 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负载短路 前级短路基本就是芯片或者下管挂掉了 根部用不到什么烧鸡

网友T:
不对啊   好像如果下管DS通了    电感打值也是短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同行都会飞线了,还修不了供电吗

低调   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R:
屏接口电容 及CPU 那块是通病,短路后也要换掉隔离管子,其中一个击穿 。修好了,也算不错,屏都碎那样了还 ...

坚苦奋斗  再用个  一年两年的 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奇怪哦 我觉的电感短路了 第一时间就是翘起电感 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负载短路 前级短路基本就是芯片或 ...

你是大神呀  我是小白  还得多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T:
不对啊   好像如果下管DS通了    电感打值也是短路的吧

电感打值是短路  不过我一上来没打值   不喜欢打值  都是直接上电

网友T:
引用 网友D:
电感打值是短路  不过我一上来没打值   不喜欢打值  都是直接上电

果然是老司机。不怕一缕清烟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下了CPU测到短路,用得着拆上管判断吗?这情况首先是怀疑电容而后就下管了,如果下管不击穿,就算上管全击穿也 ...

对,拆了电容还短就拆下管,不用走弯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T:
果然是老司机。不怕一缕清烟

啥冒青烟  换啥    妥妥的  没毛病

网友:
cpu没有坏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冒青烟  换啥    妥妥的  没毛病

*脏话*     霸气      好吧   只要CPU不冒就行

网友U:
烧机大法,短路的克星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U:
烧机大法,短路的克星啊

老司机   双击666   看来你没少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   双击666   看来你没少烧啊

早期都是直接不限流,不限压直接烧,然后十八摸,烫出不少泡泡,好疼啊

网友:
老司机 就是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