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飞线修复LED32F1170CF花屏

楼主(2017-05-23):
原故障开机黑屏背光亮,热机后出现竖条,屏边板贴纸是HV320WX2-500-XPCB,Y轴COF型号NT39538H-C1272A,根据点位图测试无VGH电压,正常应该25V左右,飞线过去,开机图像正常。

网友:
上些局部高清图就完美了!

网友A:
从哪里取的25V电压,直接飞线吗,不检查为什么没有VGH电压呢?

网友:
上个元故障图是怎样的现象吖

网友:
看来京东方屏通病阿,屏基板断路,你运气好飞了VGH,我遇到几台都飞几条线,: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取的25V电压,直接飞线吗,不检查为什么没有VGH电压呢?

边上没有VGH  一般都是断线了

网友B:
这个东西  还有点位图的吗

网友:
屏坏的没修过都是直接换

网友:
都是人才   还能有这个玩意的点位   我测底服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  还有点位图的吗

我是没有见过,也有可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没有见过,也有可能有,

液晶屏COF的测试点资料太少了

网友:
我  去  飞到  软排去了  高手  呀  暂时 还没有 试过

网友:
楼主有这台机的程序么,找了好久找不到

网友:
有,把条码发一下

网友:
真牛 高手啊

网友:
这都可以修?彻底服了,一般直接更换液晶

网友:
VGH飞线  学习了

网友:
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VGH电压必须有25V。

网友:
能提供程序就好了 谢谢

网友(2018-02-22):
飞线修花屏,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2018-04-19):
京东方的屏 属于通病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和结果。

网友:
京东方屏的通病 就是COF VGH断线 飞线就可以修复 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是要点经验和水平哦,学习了

网友:
佩服了,水平高

网友:
屏幕还没具体修过   只换过保险

网友:
谢谢楼主的技术分享 论坛有你很精彩

网友:
这个要有图纸才好飞线吧。没图纸无从查起

网友:
什么情况 搞出来膜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