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悍将电源维修之(6)

楼主(2017-05-23):
型号:GX1100
故障现象:有5VSB 短接风扇不转 不开机 后级无输出

可见5v 输出电感变色

网友A:
插入。。。。。。。。。。。。。。。。。。。。。坐等更新。。。。。。。。。。。。。。。

网友B:
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来求助

网友:
电感坏了?

网友C:
搞不懂这个帖子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这个帖子什么意思

他 这个贴子的意思就是维修的过程。

网友E:
是不是换掉就好了啊!你别太监啊

网友F:
重点查后级输出功率管、滤波电容和保护电路。

网友G:
我发现你修的这批电源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严重氧化,我估计电源长期处于高温潮湿的环境,而且还是长期工作的,如果一般正常点的情况最多也就是有点灰而已,你的这些电源腐蚀的太严重了,有些电感都腐蚀了,都没办法维修了。

网友H:
怎么没下文了,坐等更新啊

网友I:
这个电杆电阻变了  不能用了  只能换线了

网友J:
电感烧了,可能后级短路

网友K:
估计是换这个就好了。想想应该没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坐等更新。。。。。。。。。。。。。。。

还在试着维修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来求助

对此电源的 故障
有什么指点下

网友: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问题 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这个帖子什么意思

新手 学习修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 这个贴子的意思就是维修的过程。

着电源 比较复杂 大概修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换掉就好了啊!你别太监啊

这电源结构新 复杂点
按是新手 学习下试着修修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查后级输出功率管、滤波电容和保护电路。

这电源后级是 同步整流
不是输出功率管了

滤波电容
无法鼓包

保护电路
现在是不开机 好像没有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你修的这批电源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严重氧化,我估计电源长期处于高温潮湿的环境,而且还是长期工作的, ...

是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
都腐蚀的 绿的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没下文了,坐等更新啊

按是新手
研究下 开机过程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杆电阻变了  不能用了  只能换线了

是说 电感量 变了吗
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感烧了,可能后级短路

可能是负载重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换这个就好了。想想应该没这么简单。

想想应该没这么简单
哪有这么简单啊

网友:
试着分析下开机过程

当电源插入220v交流电后
经过EMI 整流滤波后产生310v 直流电
辅助IC 从310v 得到启动电压后开始工作
初级副绕组给辅助IC 提供持续供电VCC
辅助IC 正常工作后
次级绕组绕组 经整流产生5vSB 和LLC+SRIC CM6901的VCC 供电

5VSB 给后级电源管理IC GR8313供电
经内部处理后 产生PSON 电压 高电平
和FPO 电压 高电平

当PSON 被拉低后
FPO变为低电平
FPO控制的光耦 3 4脚开始导通
从而使得VCC经过和光耦连接的三极管给
PFC芯片 2PCS01提供VCC供电
将整流后的310升压到380v

LLC +SR IC CM6901在得到光耦参与的转换电路的开启信号后
开始工作 输出12v 并进行稳压

5v 3.3v由GR8313进行稳压
当出现过压 欠压的情况是
GR8313置高FPO 电源停止输出保护

网友:
检查FPO脚在PSON 变为低电平后
是否问持续的低电平
是否是由电源管理IC GR8313的误保护 引起的不开机

PSON被拉低前
FPO 4.69v

拉低后
FPO电压 0.247v 持续的低电平

FPO 高电平和低电平的阈值

网友:
检查两只大电容的电压
在短接开机后的电压是否为380v以上
短接前

短接后

PFC部分在 短接开机后没有变为380以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是说 电感量 变了吗
会出现什么问题

转换功率啊  负载啊  等等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转换功率啊  负载啊  等等什么的

看来 这电源 修好了
也用不长

网友:
可能后级短路

网友:
后级是同步整流 DC 2 DC
和以前的功率管 不一样了

网友:
试着分析下PFC芯片 ICE2PS01的工作过程

待机时 PFC芯片 没有得到供电 没有启动

整流后的310左右的电压

经过0.13欧电阻

和HER506二极管

到达两只大电容的正极
电压为315v

此电压到达辅助部分 辅助变压器主绕组和
辅助IC A6059H的 7 8脚
辅助部分开始工作
次级绕组经整流滤波后
输出5V SB 和CM6901的VCC供电

网友:
辅助IC VCC供电同时到达
PFC IC 8脚连接的 图腾柱的 NPN 管的 C级

此时PFC没有工作  8脚没有输出
图腾柱驱动的NPN 截止
PNP管 导通
两只MOS管 处于截止状态

两只大电容电压是315v

网友M:
修的有任何意义,买一个便宜

网友N:
就佩服楼主的认真劲.想搞技术就是得研究.

网友O:
没别的坏?不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的有任何意义,买一个便宜

修的有任何意义
意义都是相对的

买一个便宜也不便宜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就佩服楼主的认真劲.想搞技术就是得研究.

这样结构的电源 以后会很多的吧
不了解结构 碰到想修 也不会呀
所以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别的坏?不能吧

结构比较新 复杂点
也没有图纸
PCB黑色 看不清楚 走线
难度很大啊

网友:
VCC供电来源
5VSB产生后  开始给后级电源管理芯片 GR8313 供电
产生PSON 电压和FPO电压
当PSON 被拉低后
FPO 变为低电平

FPO连接到光耦817 2脚 变为低电平
5vSB 电压经过电阻后 到达817 1脚

光耦1 2的光电二极管导通

3 4 脚的三极管开始导通

辅助IC 的VCC电压
经过电阻
到达三极管的B级
B级连接一只稳压二极管 防止过压 导致三极管损坏

三极管B级电压大于E级0V
开始导通
辅助IC 的VCC供电 经过三极管 经电阻限流 电容滤波后
到达PFC VCC脚

同时到达 VSENSE 检测部分
MOS管5013S  G级
为MOS管提供导通电压

网友:
得到VCC供电后 芯片内部的电压保护部分
开始检测VCC电压

和VSENSE电压

当VCC供电小于11.8v时
芯片处于关闭状态

当VCC 大于11.8v
VSENSE 从大电容的取得的电压经过电阻电压后
大于0.6v时

通过计算可知整流桥送到大电容的电压
最低要大于75v

芯片开始启动

当VCC电压正常
VSENSE电压小于0.6v时
芯片进入待机状态

当VCC电压低于11v时
芯片关闭

网友:
VCC供电正常后 VSENSE大于0.6v后芯片内部锯齿波发生器 开始工作
产生的锯齿波

和可变振荡器 在外接电阻的设定下
产生芯片的工作频率

一起送到PWM逻辑部分
内部触发器开始工作

产生的PWM信号被送至
开关管G级驱动部分

控制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

当开关管导通是 L1 PFC电感储能

当开关管截止是 LI PFC 电感释放能量

使得大电容的电压达到380V

网友P:
你这情况最好从最开始查起...大电容后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这情况最好从最开始查起...大电容后面查..

大电容 后边 是谐振半桥啊

网友:
芯片正常工作后 ISEN开始对MOS的S级电流机型 检测

当出现过流的情况后
芯片关闭输出

和ICOMP

对后级输出进行调整

网友:
同时芯片VSENSE开始对后级输出电压进行检测

使得后级输出电压稳定

当出现过压时
芯片关闭输出

网友Q:
意思是换那个电感就好了,还是没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意思是换那个电感就好了,还是没修好呢

既然 PFC 电压不正常
说明PFC部分有问题
所以先自己瞎捉摸下 PFC的芯片的 启动过程

网友:
测试PFC 芯片 在短接绿线后 7脚供电是否正常

大于启动电压11.8v

网友:
检查PFC部分元件

发现PFC储能电管不通

拆下发现

已经腐蚀断线

更换PFC储能电感后
短接开机前电压

短接开机后电压

短接开机后
电源风扇不转 后级仍然无输出 不开机

网友R:
电源有5VSB了我就看启动部分启动电阻,由于客户长时间不拔掉电源,启动电阻会坏,菜鸟路过,说的不对不要见笑

网友S:
引用 网友L:
这样结构的电源 以后会很多的吧
不了解结构 碰到想修 也不会呀
所以研究下

研究精神,一探究竟

网友T:
这个电源看起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源有5VSB了我就看启动部分启动电阻,由于客户长时间不拔掉电源,启动电阻会坏,菜鸟路过,说的不对不要见 ...

这个电源 主功率变换部分是CM6901的 控制
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研究精神,一探究竟

新手啊 不懂啊
也没有图纸
研究下 试着修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电源看起啦不错

是的 矿机的 功率大点
价格也高点

网友U:
电感烧了 还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电感烧了 还第一次见

不是烧的 是腐蚀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