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装的主机关机后会自动开机

楼主(2017-05-23):
新装的主机关机后会自动开机,再次关机后会彻底关机,有的时候会重复两三次,大多数是INTEL主板,发现好多个这样的情况了,请问如何解决,BIOS放电也只能解决一时,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把BIOS放电试下   不行 主板就去保修吧

网友:
每年大量的装机,基本没有遇到。要保证装机用的东西是正品就行。

网友:
拿去保修呀

网友:
装了这么多年的机,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估计的售后

网友:
不会是设置上的问题吧?关闭网络唤醒看。

网友:
抓紧换主板,这种主板不稳定

网友:
新板拿去换吧,

网友:
直接更换,不需要考虑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装机的时候有些配件使用的不是正品或者杂牌子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
先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改跳线帽 放电 不行的话在考虑返修或换主板

网友:
我的是进系统不定时重启,重启之后就卡LOGO

网友:
没有遇到过,重点检查下电源和主板 开关也查查

网友:
找售后,太简单了

网友:
反正新板直接换一块 旧的去保修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吧 或者系统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主板就去保修

网友:
主板 的问题 还有检查下外设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个测

网友:
电源驱动装没一

网友:
新装的主机 这你还要问 赶紧给客户换一片 有问题的返给上家 能换新最好 不能换就保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