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打错螺丝导致手机无法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23):
iPhone6 Plus打错螺丝导致手机无法开机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打错螺丝,导致手机无法开机

  接修一台iPhone 6Plus手机,客户故障描述纸条写着是打错螺丝。

iPhone6 Plus打错螺丝导致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掉电池插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在10-80mA左右来回跳动,如果是螺丝孔打到,这种电流一般都是CPU到背光芯片的I2C总线断线。

  拆出主板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右下角的螺丝孔有螺丝压伤痕迹。

iPhone6 Plus打错螺丝导致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2

  用烙铁烫掉螺丝柱,然后刮开PCB第一层接地部分,发现CPU到U1502 A1脚的走线断线。直接在断线上镀了一层锡,找一根细铜丝镀上焊锡。折好形状放到断线上面用镊子固定,风枪稍微吹了一下,焊锡融化铜丝粘覆在断线上面了。

iPhone6 Plus打错螺丝导致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3

  补好之后重新接可调电源上电测试,触发之后电流跳变正常,接上屏幕直接进入系统。由于这组I2C总线和USB管理IC、充电IC、主电源IC都有连接。进入系统之后,防止过孔还有断线,先对机器进行充电,连接电脑等操作,功能都是正常,故障完美修复。

iPhone6 Plus打错螺丝导致手机无法开机维修 图4

  至此,iPhone6 Plus打错螺丝导致手机无法开机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林工(微信号:ganCPU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364561888(微信同号)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A:
看着眼睛疼。。。线好细。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
谢谢老司机分享经验

网友B:
现在还有人打错螺丝啊   醉了   应该绝大部分修手机的都知道注意这个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人打错螺丝啊   醉了   应该绝大部分修手机的都知道注意这个事了

问题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二把刀啊,还有就是客户自己换屏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眼睛疼。。。线好细。

要用显微镜的。不然不好飞线。

网友:
螺丝柱,很经典,新手爱犯的毛病,飞线技术一直都是那么6。佩服

网友:
大神飞线都是用的风枪吗,焊盘中间掉点,刮不出来,在芯片上飞线怎么飞,求大神指点

网友:
很6 新手还有很多要学习

网友:
又是一个螺丝孔断线的经典故障,很多新手和客户自己拆机容易犯这种毛病

网友: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是不是在基地呆过的都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