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20 自动上电到0.58 不动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楼主(2017-05-23):
ibm W520 自动上电到0.58 不动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自动上电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金币金币

网友:
BIOS问题,没刷对

网友:
刷个BIOS先看下 还有内存插一槽

网友:
没有跑码,按照不跑码的思路查一下,各个供电的pg,时钟,复位,内存条件等

网友:
刷BIOS 内存 断线

网友:
修好没有 啊

网友:
有可能卡显卡,BIOS,内存

网友:
先刷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