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2 开机报警四声

楼主(2017-05-23):
DELL 14-3442  板号:13269-1上电电流到0.57A,停上一会报警四声,经查说是内存读写错误,换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均未发现异常,刷BIOS故障依旧

CPU供电有1.7V,这个电压明显偏高吧,拔掉内存报警两声,说明CPU已经工作了,但是这电压能是正常的?有点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入手检修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CPU供电1.7V 正常。你查下内存的RST

网友:
接外接试试,HDMI转VGA保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1.7V 正常。你查下内存的RST

RST 1.35V 有

网友:
查内存供电这一块,好像51219。如果这一块正常的话CPU坏的概率90%。

网友:
内存供电1.35V 是正常的

网友:
低电压内存 又是单桥的吧!!!多办都是CPU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手里一台也是这状况,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内存供电芯片进水,把内存烧了,现在上店不接内存报警2声接内存报警4声,BIOS刷过了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啊,给个思路啊

网友(2017-07-09):
也是DELL 的一台   不过我的有时候可以亮  不亮的时候四声报警   板子还有吱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