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35改集显方法

楼主(2017-05-23):
昨天修一台联想THINKPAD E535,不亮,客户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认不到独立显卡了.
通电看电流,应该是各环节都走到了只差显示,按开关也能秒关机,说明除了显示部分其他一切正常.

加焊了显卡,亮了,装起 又不显示了.拆了再次加焊,又亮了,装起又不亮了.确定是显卡问题,这板子有黑胶,做显卡和换显卡都是麻烦事.

想起看看能不能改集显,上基地搜搜经验,发现在只有一个相关的贴子,却又没有说清楚方法.

于是想到ACER 4560G,也是独显和显存容易出问题.其改集显方法只有三步,一是把显卡供电上管拆掉,第二步是把显卡供电PWM芯片拆掉,第三步是将显卡供电的开启电压拉成高电平.

于是下了图纸,如下操作,就亮了.第一步将显卡供电上管PQ801拆掉,第二步将显卡供电芯片PU801拆掉,第三步将PU801焊盘的第10脚和第16脚相连.

网友:
好经验,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
不吧10脚链接行吗

网友:
改得好,正常情况下,断独显供电电感就可以了吧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把10en跟16脚相连,芯片都拆了

网友A:
只断开独显供电不行吗

网友B:
BIOS里面没有关闭项吗?

网友:
我也没有认真试过,或许也是可以的吧.因为步骤少,就把这步直接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没有关闭项吗?

机子都不显示,没有办法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断开独显供电不行吗

据坛子里其他同学的反应,只断电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没有关闭项吗?

你不是说加焊显卡可以亮机一下,就可以进BIOS关闭了。

网友:
以前试过好像打不上集显驱动

网友:
芯片都拆了为什么还要把开启拉成高电平,还有开启本来就是高电平啊

网友:
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保存备用是不是都这么干?

网友:
AMD的改集显不行吧?改集显之后,集显一直是感叹号,驱动打不上的

网友:
电感,上下管,供电芯片拿掉,就能开机